求助!!!!!!!!!!!!

楼主(2010-04-27):
最近刚收了个小松机,调试两天无法启动,感觉太富油,低速油针0.9-1圈,告诉油针1.3-1.5圈,点火正常,机器老是要起不起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卖家说,他只是轻微的加大了扫气道,别的没有改动,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刚拆开发动机检查了,飞轮没有上定位销,我已弄好,现在还是很富油,无法启动,化油器和刚体都没有漏气现象,急!急!急!

网友:
低速油针1.2试试

网友:
应该是气缸密封问题,检查一下缸套跟活塞吧

网友:
用打火机把粘在火花塞的油烧干净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上面你们说的问题我都试过了,可还是这样,会不会是磁电机电压不 够造成的呢?哎!!!!郁闷啊

楼主:
高压出电因该是多少V????????/

网友:
量一下你的掃氣時制是否被挖的改變太多...以至整個發動機運轉360度不協調......

网友:
积分赛见过ying 的船行,吾系话吾行得,不过就离个“快”字好远啦,一日到黑认屎认屁,乞人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你這家伙有留意我多謝!認屎認屁是我昭牌來的!如果你條氣吾順的話同一條件跟我單挑可惜你是誰也沒面見人喔!我是一個連引擎都能自行制造的英哥!你可能連油門也不懂的小家種!你好走吧

是不是小家種气油引擎 出世末亞,,英哥,我要一台來測試

楼主:
昨天我在三检查了机器,觉得不该有什么问题了,继续试着调整化油器,工夫不负有心人啊 居然被我搞响了,这时才发现,低速油针居然只有0.5-0.6圈,高速油针是1.0-1.2,机器目前状态不错,今天想想还是不能理解,我玩汽油机也有几年了,但这样调整化油器油针还是第一次,不敢相信,不知道那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谢谢

楼主:
 突然想起来,我是不是把高低速油针给搞反了,记得L是低H是高,不会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在三检查了机器,觉得不该有什么问题了,继续试着调整化油器,工夫不负有心人啊 居然被我搞响了,这时才发现,低速油针居然只有0.5-0.6圈,高速油针是1.0-1.2,机器目前状态不错,今天想想还是不能理解, ...

終於響了.其實機器可能修整過會有些差異.
可能每台機器都不同吧.按現在油針狀況.如果不放心.打開火頭看看是否潤滑夠.夠就可以了

楼主:
 估计润滑不会很好,看来我要加大机油的比例

网友:
你模一下,火花塞是否够润滑油粘附在上面就知道了.

楼主:
25:1

网友:
机油太少了.我们一般都用20:1甚至18:1

楼主:
改进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C.K為什么它們不敢來答你的問題呢,你可問香港促進会的前会長大哥雄的,它是机器專家 可惜D過氣大哥封了我IP不能帮你問 我也在等! 如果你問不出問題我可以用我深圳网吧的電腦帮你問吧

答?無料點答呀?多年前我在他們的網討論過一些機器問題,三句唔夠就知佢無料啦!跟著就攞人地的資料引經句典尼扮識,搵人做兩舊爛鬼零件就話點叻點叻,初玩就比佢厄到,到頭來咪又系靠賣玩船零件過活!真節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995&extra=page%3D1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楼主:
问题已弄清楚,原来是化油器的问题,化油器进油量太多,可能是泵膜坏了,或是流量孔的问题,呵呵,其实我也是猜的,我什么都不懂

网友:
CK你这个逆子,你老爸我来了

网友:
CK你这个逆子,你老爸我来了

CK你这个逆子,你老爸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