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使用后气缸卡死

楼主(2010-04-27):
三叶15AP发动机 ,每次飞完后,一般都是抽空油箱,转动几下桨,尽量把剩余在发动机油转出去!但到第二天,气缸好像卡死了一样,怎么拨桨也拨不动,需要把火头卸下来,滴几滴燃油进去,慢慢左右拨动桨,过一会儿才正常!~请问这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遇过类似情况的魔友吗 ??

燃油是:30%BANNISI 成品油(直升机用的)

会不会是燃油的问题呢?还是发动机用完后,排气管、进气口都要用东西堵塞住,防止更多的空气进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15AP发动机 ,每次飞完后,一般都是抽空油箱,转动几下桨,尽量把剩余在发动机油转出去!但到第二天,气缸好像卡死了一样,怎么拨桨也拨不动,需要把火头卸下来,滴几滴燃油进去,慢慢左右拨动桨,过一会儿才正常 ...

飞完用事后油吧,如果用那个油。。。。。  你可以检查一下活塞和缸体,100%被腐蚀。

楼主:
你的 意思是说30%BANNISI 成品油有问题吗?

网友:
BANNISI的燃油应品质该没问题的。楼主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活塞在上止点附近的卡死的感觉。由于15ap引擎是没有活塞环的,且是锥形缸套,活塞在上止点附近会和缸套形成紧配合,所以会有卡死的感觉,这情况在引擎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改善。事后油完全是个噱头的东西,我的几台引擎飞完没做任何处理,放了3年一样没有任何的锈死。

网友:
还是用素油吧!便宜腐蚀小!保护发动机!

网友:
你拨动桨只会把油吸进去得

网友:
我觉得是燃油过期了,就是氧化了

燃油过期了

网友:
用于添加剂的硝基甲烷不会对金属产生腐蚀。产生腐蚀的原因是甲醇易于吸附空气中的水汽,造成锈蚀。不过硝基甲烷对硝基漆倒是有侵蚀。会逐渐融化漆面。
不过发动机燃料中都有润滑剂,基本在半年内不会出现锈蚀现象。卡死原因是汽缸活塞配合过紧。多用就ok

那事后油纯粹忽悠人。我用过的所有发动机都没上事后油,啥事没有。

网友:
发动机没有磨开是会有点卡的!用含蓖麻油的燃料天冷也会有点不灵活!

楼主:
好像是油的问题,用自配的素油几天了,都不见卡死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