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主旋改装+飞行视频

楼主(2010-04-27):
004的大桨夹必须改装,否则装木桨没办法去除双桨。

网友A:
只是加固了,哪儿算改装

网友:
玩004的手都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加固了,哪儿算改装

没有仔细观察,换了可调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加固了,哪儿算改装

找不到8字拉杆那么短的可调拉杆,只好把大桨夹加了一层,以便另一边可以用上可调拉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加固了,哪儿算改装

再爬下文吧,这个是004旋翼头最经典的改装,没有之一

网友:
貌似我是最早在004上用上可调连杆的
那两个塑料片其实不需要了
换了主无刷的话用木桨会更好,练习悬停最好用8.5度的木桨,转速比较高,会更稳,
10度的木桨升力大,如果004已经可以随意8字航线的话,建议用10度的木桨+2s 1500mah,那才叫过瘾……

网友(2010-06-01):
回复 网友B:

我的就是10度木浆,确实过瘾。

网友:
换木浆吧

网友:
换装了重脚架,又带了个练习架,还是原装有刷电机,你想把飞机累死。

网友:
好,茶余饭后的乐趣。不错

网友:
LZ那些朋友真是不知道直升机旋翼的厉害,换我的话绝不会把脸帖上去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