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造VSM1终于完成,,请多批评

楼主(2010-04-27):
拼接履带在光滑的路面很容易打滑在粗糙路面磨损较快。所以用摩托车内胎剪成合适的大小用502粘在拼接履带上既防止打滑也减少了磨损。

网友:
细心加耐心

网友:
不错,想再买台M1

网友A:
问个问题,有谁知道VS(豹二或M1)的拼接履带能否跟HL相同比例的对应坦克通用?

网友B:
VS的坦克们都一个通病(虎1除外)——那就是第一负重轮不着地,部分坦克最后的负重轮也不着地,比如这个M1。为啥呢?不会是因为直接装橡胶履带而带来的通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S的坦克们都一个通病(虎1除外)——那就是第一负重轮不着地,部分坦克最后的负重轮也不着地,比如这个M1。为啥呢?不会是因为直接装橡胶履带而带来的通病吧?!

是不是因为重量不够啊??

网友C:
挂胶,真是细活!
再改正负重轮位置,还要增加两节履带。M1是扩展限位孔,豹2是去除限位凸起和限位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个问题,有谁知道VS(豹二或M1)的拼接履带能否跟HL相同比例的对应坦克通用?

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VS的坦克们都一个通病(虎1除外)——那就是第一负重轮不着地,部分坦克最后的负重轮也不着地,比如这个M1。为啥呢?不会是因为直接装橡胶履带而带来的通病吧?!

厂家特意这样做的,因为橡胶履带拉力大,阻力较大,两端负重轮上翘可以减小阻力,增加电池耐用度。换拼接履带后,可以把负重轮位置改回来。

网友:
金属才是王道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值得。

99大哥,我只想了解两个牌子之间配件的通用性,谁让俺是穷人呢 ,你是这方面的砖家,手上的车车也很全,做个小测试也不难吧?在这里先谢啦!盼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重量不够啊??

这个建议很好啊.谢谢99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胶,真是细活!
再改正负重轮位置,还要增加两节履带。M1是扩展限位孔,豹2是去除限位凸起和限位块。

我还没想到呢,这个建议很好,谢谢99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想到呢,这个建议很好,谢谢99大哥

  你这个挂胶搞得好,有耐心,我太懒,以前就有这想法,一直没动手。: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99大哥,我只想了解两个牌子之间配件的通用性,谁让俺是穷人呢 ,你是这方面的砖家,手上的车车也很全,做个小测试也不难吧?在这里先谢啦!盼复!

专家非也,玩家而已。
总算找到了1:24HL的尸体,驱动轮外形不对不说,(不过齿距和履带配合很好),齿圈还偏小,中间圆柱部分凸出齿圈凹部,履带销和驱动齿扣合不够,会打滑,真要换拼接履带,不仅内侧加齿圈,中间部分还要修锉缩小直径。还有驱动轴不是六角的,只是在圆轴上有滚花而已,容易造成打滑,也要加固。
总之,意义不大,不值得,履带要100左右,HL这个坦克也就一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家非也,玩家而已。
总算找到了1:24HL的尸体,驱动轮外形不对不说,(不过齿距和履带配合很好),齿圈还偏小,中间圆柱部分凸出齿圈凹部,履带销和驱动齿扣合不够,会打滑,真要换拼接履带,不仅内侧加齿 ...

介绍的好详细,砖家就是砖家,看来没找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