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UA-A6能一下冲几块电池

楼主(2010-04-27):
天气逐渐暖和起来了,打算多买几块
电池
,电池多了原来的Lipro不够用了,想问一下大家UN-A6不用保姆的情况下能充几块3S,看上面有两个3S的平衡口,可以一起用吗?好像还有个6S转3S的转换板,这样是就能一下充四块3S吗?那样的话电源要配多少A的电源呢,而且看网上说A6很难设置是吗?谢谢各位

网友A:
同时冲2组3S,接上保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保姆是自动切换。建议不要外接扩展口。

网友:
不需要扩充线

楼主:
哦,保姆只是自动切换呀,只是实现无人看管的充电模式,那2组3S电池是一小时2组就能充好吗?

网友B:
2组3S可以同时充好的。1小时可以充满2组3S,但这样充电电流就要达到2.2A,稍大了点。
你说的同时引出6S接口分成2组3S,是有道理的,与原来的2组3S共变成同时充4组,我认为是可以的,但会发生并联瞬间的大电流。
个人不建议这样做,总觉得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