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现在有电池盒了

楼主(2010-04-27):
前几天在淘宝上看到JR的电池盒,不知道这样好用不,总觉得发射机用11.1的电池电压过大导致电路板老化,这样能用普通电还比原电便宜,这样应该不会电压过高了吧?就是不知道低压会不会提示报警了。

网友:
我的9X2控就配着一个这样的电子盒,用普通电池也会低电压报警的

楼主:
应该不会吧,8颗五号电池应该就是9.6V呀。

网友:
8颗5号碱性电池是12v啊,连常识都不知道,还玩嘛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8何来13V之有。。。
新买的5号碱性电池只有1.5V那说明快没电了 新电池请用表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
新干电池1.6xV/节

网友:
低压报警可以从工程模式里面调整,NI-MH/NI-CD设在9.2,LIPO设在10.5就差不多了,用LIPO的设置放NI-MH当然会报警,满电的NI-MH基本在1.4多一点,用到一半就开始叫了……

网友(2010-06-02):
可充电的镍氢电池电压为1.2v单节,8节是9.6v
普通的5号碱性电池电压为1.5v单节。。8节是12v

网友:
镍氢电池充满时电压为 1.4V / 节。
8节合计 11.2V  !!

网友:
碱性电池和锌锰电池  新电池电压在1.6X V

网友:
我用的1.2V 2300MAH的镍氢 8节~~挺好用的=。=

网友:
十几年前就有了,不过十几年前电池盒的插头是象9V方电池一样的那种

网友:
哈,瞎操心,厂家设计能用8节AA电 有12V了都没问题, 其他类型的更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盒子随便找一个就有呀,我就是的,然后自己做了个接头嘛,没什么新鲜的吧

网友:
这种电池盒2块钱一个 我用的就是  在电子市场买的    就是JR插头不好买

网友:
换锂电是挺方便实用的,用的时间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