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 切换3D模式

楼主(2010-04-27):
正序浏览
我用6EXHP控到现在了 从没用过
遥控器
左上角的3D切换模式
我平时飞3D是 重新设置油门和螺距的 不飞3D再把油门和螺距改过来
所以问问大家左上角的3D开关 怎么用 多谢了

楼主:
现在会了 以前不知道 呵

网友A:
晕.这也太牛逼了吧.(油门锁定都会用了,3D还不会设呀.)

楼主:
回六楼
我遥控开好有 就关掉油门的(就是右上角的那个开关) 不会飞起来的

网友B:
要养成利用论坛的功能.多看!上方你的XX名字旁边有个搜索功能
搜索关键词语:油门曲线

网友C:
难道说是在飞行中改螺距和油门曲线?

网友D:
多看看说明书,书里有一大块就是说3D的油门和螺距设置的,叫"惰性油门"和"惰性螺距"设置好后就可以用左上角的开关来切换

网友E:
晕 可能吗 不用3d的那个按钮能3d?那你设置油门曲线的时候100.80.70.80.100的时候一保存就飞了??? 不明白

网友F:
不知道你是怎么飞的

网友G:
 这样都能3D?找找说明书吧,论坛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