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O材料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请问沈阳哪能买到EPO材料?或网上哪有卖的
用什么加工?比如热切割工具和雕刻刀可以么
这种材料贵么

网友:
一个调压器,一根电炉丝拉直喽(因为商店里买不到零售的电阻丝,一买就是一大捆)。用一根毛竹片完成弓形,用电阻丝作弓弦。两端接在调压器的输出端。加电以后(注意:调压器一定在加电以前回零)慢慢的调整电压。以后的事情你就随便来了。

楼主:
那请问一般我们自己DIY用   得用什么样的调压器啊
大概多少钱

网友:
小调压器。具体的功率大小没有限制。太小了会烧掉的。根据你的能力办。二手市场有旧的只要碳刷不坏能够有压降就行。你想一根电炉丝多少瓦。电炉丝不能太细。否则在切割的时候,电炉丝会弯。割出的面不平整。论坛上有个帖子,你搜索一下。好像他说用2号吉他弦加上直流电源。你找找看。

楼主:
今天在沈阳的电子市场有个可调电源要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