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发动机,大家是如何在加长轴上固定桨的?

楼主(2010-04-27):
我现在的加长轴用螺丝把桨拧到轴上发现,始终有松动啊,,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请告之下,
我在想要不要在轴上钻一个孔,上内六角螺丝啊?谢谢了,,
我买的就是这种
发动机
。在坛里向“lsm139”兄弟,借一个图:

网友A:
我也有这种问题呀

网友B:
强力轴承胶

网友C:
螺丝的紧固的方向要和螺旋桨的旋向相反,这样就会越转越紧。最好用一种后面带塑料圈的放松螺丝。

网友D:
延伸轴
孔径加工配合(+-0.01)到位的前提下与轴承端面留1mm,装配时上螺丝胶即可一劳永逸!

网友E:
螺丝胶,就能搞定

网友F:
加了弹簧垫片不就可以了吗?螺丝上紧方向与发动机运转方向相反,会越转越紧的!

网友G(2010-07-18):
我用的哥俩好粘的,10min就紧了

网友H:
我的是原厂就有的 不会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