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诚恳请教,关于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
我是菜鸟,现在要做船,有2个问题请教一下,
1、螺旋桨有的是三叶的,有的是两叶的,这两种有何区别,
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比如船型、电动机功率、KV值、电源等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三叶的螺旋桨和两叶的螺旋桨哪个更能够发挥电动机的动力。

网友A:
船型、电机、电池、电调、螺旋桨 五个部件是可以说是对号入坐的,比如你说的船型、电机、电池、电调不换,螺旋桨就换大了点的,那就有可能在你跑船的过程中烧或坏部件的,当然是三叶螺旋桨的校律比两叶的高了。要看你船的动力搭配是否够爆了。自己多看看吧!(以上所说的只是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