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请教,关于舵的问题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
      我是菜鸟,我要做船了,有4个关于舵的问题要请教一下
      1、我的船要改螺旋桨,考虑到螺旋桨改了后原来舵的安装位置没有了,所以我想把舵移到船底的中部(大约是电动机安装位置之前,电池盒之后的位置),这样会不会降低舵的效能,还是能够增加船的直线航行能力,是不是舵一定要安装在船尾呢。
     2、如果舵一定要按在船尾,那可不可以把舵安装在螺旋桨的前面,这样会不会损失舵的效能。
     3、如果规定舵的尺寸比如是10平方厘米,那我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做一个10平方厘米的舵安装在船的中心对称轴上,方案二是做两个5平方厘米的舵安装在船身对称轴的两边适当位置对称安装,这两种方案对保持船的直线航行性能,哪个更好一点(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
     4.、如果规定舵的尺寸是10平方厘米,现在我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深5厘米,宽2厘米,第二种方案是深2厘米,宽5厘米,就是说第一种方案的舵吃水更加深,哪一种方案对保持船的直线航行性能更有帮助呢

网友:
1,会,因为舵的力臂短了。
2,装在螺旋浆前面会损失螺旋浆的效能。
3,第一个好,因为第二个方案只要有一个舵不直,船就不直。
4,一样,不过高速的时候吃水越深的舵能提供越大的向心力,减少侧滑。

楼主:
谢谢哦,到底是上将啦,以后有问题再向您请教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舵越靠后,直线稳定性越高
第四个问题:
应该是窄长的舵效率高,就像飞机机翼一样,又短又宽的舵在偏转时,水流会从端部绕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舵越靠后,直线稳定性越高
第四个问题:
应该是窄长的舵效率高,就像飞机机翼一样,又短又宽的舵在偏转时,水流会从端部绕过去

但是如果过于细长,会不会又像大展弦比的机翼一样,很容易失速呢?

网友:
大展弦比机翼容易失速是相对小展弦比机翼,
相同面积下,前者的弦长比后者小,雷诺数也小,气流不容易转变为湍流,容易分离、失速(所以自由飞都有扰流线,促进转变,防止失速);
而且小展弦比机翼的翼尖绕流会减缓上翼面的负压峰值,推迟分离(战斗机的平尾都是小展弦比,就是为了在机翼失速时,自己不失速,仍能提供操纵力)
对船还真不好说,水的惯性力比空气大很多,所以才有Fr数,而雷诺数只大10倍,过于窄长估计会失速,但窄长到什么程度,实验了才知道。也许窄长舵会导致更大的船体侧倾,产生更大的向心力(可以看下以前发的“船舶转向原理”)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过于细长,会不会又像大展弦比的机翼一样,很容易失速呢?

楼主是做直线航行的船吗?是的话就尽量加大船长,估计全长度腹鳍也能辅助直航
直航的船最好取消舵,要装也得是固定舵,碰歪一点就跑不直了

楼主:
模型论坛上热心人真多啊,非常感谢,我学习了很多知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