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请教,如果螺旋桨大了反扭力大怎么办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
      为了提高电动机的效能,我打算使用比买了的船标准大的螺旋桨,但是螺旋桨大了反扭力也大了,容易偏航,请问能够有办法克服这个因为反扭力大了偏航的问题吗(军舰或者普通游船模型),我的模型是单桨的,我也没有技术和实力改成双桨,所以我求教的是在单桨的前提下解决反扭力大偏航问题的方法

网友:
换小的浆

楼主:
可是换小的桨会损失动力的,我想请教在不换小的桨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哦

网友:
不用合适的桨才会使动力损失。

楼主:
哦,原来要用合适的桨啊,请问怎么样才能知道我选的螺旋桨是否合适,还有螺旋桨在选择的时候一般有哪些参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要用合适的桨啊,请问怎么样才能知道我选的螺旋桨是否合适,还有螺旋桨在选择的时候一般有哪些参数啊

各种船用的发动机或电动机都有标注适用的螺旋桨,没有的问问卖家也可以。

网友:
一般有两个方法:

1.有压水板的话就可以调整右边的压水板,往下调使船体右边提高以抵消来自左边的反力矩带来的不平衡

2.没压水板的话就尽量把重心往左边移,抵消左边的反扭力,稳定船体

3.还有可以长舵片的长度也可以有一定的抗反扭作用

网友:
老虎一贯是那么热心的啦,呵呵!

楼主:
谢谢哦,我学习了很多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
移动电池方便些,开动就能摆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0-06-02):
谢谢,学习了。建议加精,扫盲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