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50sport高速摆尾现象

楼主(2010-04-27):
以前有一台450GF  后来上了600N   前一段时间用600做新动作有点怯手,所以又买了台450SPORT  飞机在悬停和IDEL1情况下都正常,开了IDEL2后就会有摆尾的现象,猛推油门有时候尾巴会向左跑,实在没办法了,大家帮忙分析下啊,感度都试过了  还是摆

网友:
换一副刀浆

网友:
1和2的所有设定参数一样吗,还有有区别?

网友:
陀螺上的delay调下试试

楼主:
1和2的设置不一样   1是油门70  50  100   螺距-5  +5    +11    2是油门100   70   100  螺距是-11 0  +11
调陀螺上的感度?  我用的是401+9257

网友A:
提高IDEL 2的感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高IDEL 2的感度

已经是摆尾了,还要提高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1和2的设置不一样   1是油门70  50  100   螺距-5  +5    +11    2是油门100   70   100  螺距是-11 0  +11
调陀螺上的感度?  我用的是401+9257

亚拓35X的电调设置上,停悬油门至少要在65%
低于65%会很容易烧电调
说明书上有注明

IDEL2 的油门与螺距搭配得不错
建议可以检查尾连杆的顺畅度,皮带松紧度
另外主旋翼转速不稳定也会造成尾舵左右晃
建议检查球头是否有虚位,大桨重量是不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是摆尾了,还要提高感度?

LZ是往一边摆尾巴锁不住,不是左右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