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正常悬停 锁尾正常 急推油门,快减油门时不锁尾!!!!

楼主(2010-04-27):
我的飞机在悬停模式下 锁尾还行  急推油门 飞机对尾在上升同时尾巴向右能甩180度,然后在减油门 尾巴能向左回120度左右 感觉就是不锁尾,3D模式下也一样 是哪里出问题了?陀螺401  +9257

楼主:
设置控上面的陀螺感度 也没区别!!期待老鸟解答!!

网友:
是不是感度线插错了

网友:
修正螺距、油门曲线。

网友:
转速不够快

网友:
看是不是皮带比较松
或者悬停的时候转速确实太慢了,提高悬停转速,看是否有好转

也有可能是尾舵机行程不够

楼主:
jR的控感度线 应该是哪个通道 RD631接收!!! 螺距曲线 -2  0  5  7.5  11   油门曲线 0   45  65  85  100     3D螺距 -11   0  +11  曲线100     90   100
  也不是转速慢 3D情况下也一样。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没搭配好。。

网友:
我的HB730的陀螺也是这个毛病哦~进来学学的

楼主:
个人感觉 也不应该是油门曲线 和螺距没搭配好  有朋友说感度线没插对, 631的接受感度应该在那个通道?

楼主:
刚刚咨询了一下 陀螺出来的线都插得没问题 难道是陀螺坏了

网友A:
LZ用的是JR的控,6通的接收吧。由于一般情况下JR控的感度接第7通,6通的接收无法按常规的接法。要修改控的设置。或许这个贴对你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066&highlight=JR9XII%B5%C4%B5%DA%CE%E5%CD%A8%B5%C0%C0%B4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JR的控,6通的接收吧。由于一般情况下JR控的感度接第7通,6通的接收无法按常规的接法。要修改控的设置。或许这个贴对你有所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2066&highlight=JR9XII%B5 ...

多谢 楼上哥们 ,我已经参照这个帖子改过来的 还是不行啊 ,我现在就怀疑是陀螺出问题了,明天再换个陀螺试下

网友:
皮带紧一些 感度高一些 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网友:
从锁尾模式改为一般模式试试!

网友:
提高悬停点的转速并且降低螺距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买了假的 GY401啊?? GY401 基本一装上去就锁得很稳!!  适应很强的小强型  陀螺仪!!!

网友:
这种问题 不要考虑 肯定是油门 螺距曲线配合有问题

网友:
我的450皮带松了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
机械部分没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减小螺距 加大油门  似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减小螺距 加大油门  似乎解决了

相当于加大陀螺感度,类似一样效果的还有尾舵臂放长,选用更大翼面的尾桨。

网友:
会不会是皮带装反了,尾桨反转

网友:
如果係401.可以話你知.中位問題.因為行程不夠.一般游游玩玩.沒問題.一暴力就出問題.還有最好不要調正負12.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