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春 节套装GP750+520陀螺问题

楼主(2010-04-27):
450春 节套装GP750+520陀螺动方向舵后不能自动回中,请求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春 节套装GP750+520陀螺动方向舵后不能自动回中,请求指点.

正常,要想回中,就调在非锁尾模式吧。

楼主:
能告诉我怎么调吗?非锁定模式是不是不适合新手

网友:
樓主,鎖尾非鎖尾是在控上調整設定。JR 、 Futaba  有點區別,到相關板塊去翻翻就行了,要不就把你的型號和參數告訴大家才好幫你啊。一般都是在鎖尾模式,所以不回中是對的,只要調到飛行中不擺尾就行。

网友A:
我的飞机是450PRO 控是Z12FGH,陀螺是GP750+DS520.我用401就可以自动回来,可是这个陀螺方向打到头就是不回还吱吱响,一会舵机很烫,换了个GP850+DS650依然是这样,感毒调下来飞的时候感觉方向有时失灵.还有甩尾巴的现象.

网友:
你不看YT的说明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飞机是450PRO 控是Z12FGH,陀螺是GP750+DS520.我用401就可以自动回来,可是这个陀螺方向打到头就是不回还吱吱响,一会舵机很烫,换了个GP850+DS650依然是这样,感毒调下来飞的时候感觉方向有时失灵.还有甩尾巴的现象. ...

舵机超行程了,这样舵机很快就烧坏了,锁头模式是不会自己回中的,打大那里停在那里的

网友:
这个世界上有样东西叫说明书
750跟毕竟401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LZ请认真看看说明书,多在网上搜寻相关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