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A8与UNA6 比较,那个好些?

楼主(2010-04-27):
GT A8与UNA6 比较,那个好些? 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同级的,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A6在用还不错,A8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不同类型的,无可比性

楼主:
 不同类的吗?

网友:
都是充电器

网友:
只充锂电的话A6非常好用,建议A6,独立的平衡充你用用就知道好用了
如果还要充镍氢,就A8
也可以A6+B6,这个组合的性价比不错
A6:锂电
B6:镍氢

楼主:
谢谢,哪就买A6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