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好的舵机又裂开了。。。

楼主(2010-04-27):
神奇的事情总是让我碰到,前几天发了个在家调试pro炸鸡吧舵机壳炸坏的贴,今天报应来了。。。

本来以为是主轴座太软,还错怪了山寨机。。。道歉。

今天刚到的外壳,刚换上,还没过10分钟,又裂了,真是见了鬼了!左思右想不得其解,上次裂开本以为是安装螺丝上的太紧了,一震动,裂开了,这次2个螺丝都没有敢上紧,松松的,还是裂开了。。。

反复想问题,由于pro是金属舵机架,必须要上螺丝胶,但到问题出在螺丝胶上面?难道外壳的塑料跟螺丝胶起反应?

我把坏的外壳涂上红色的螺丝胶,过了一会儿,用手扳扳,没有问题,但是发现如果实在安装孔附近,上过螺丝的地方,加上点螺丝胶,一会儿,外壳的塑料就会起龟裂!。。。。。螺丝胶是强渗透性的胶吧。。。。这次不敢乱说话了。。。。不知道是我命不好,还是见了什么鬼。。这种事情也让我碰上。。。

刚换的3个933外壳,2个都裂开了。。。不能用了。。

不知道有没有用933上螺丝胶的pro。。。那位大哥拆一个舵机安装螺丝,看下。。。如果也裂开了。。。是不是会有个“外壳门”事件啊?

网友:
坐沙发看热闹

网友:
933上PRO的座的时候要小心点,
首先是要上垫片,还要是剪掉一些的,不然垫片太大,会把壳撑裂
其次是不要旋太紧。。一定要轻,再轻,非常轻,不然马上裂给你看
当然最后我要说的是,933的壳确实很渣,非常渣,那感觉真的像豆腐渣,比9G差得那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933外壳确实渣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上图
两个舵机中间的是陀螺仪泡绵,作用是让一个舵机可以借到一点点隔壁舵机的力,不过该断的时候还是照样断。。

楼主:
看来是普遍现象。。。。以后换北田。。。要不就辉胜。。。这搞得。。。我记得以前老futaba舵机螺丝拧死了也不会这样啊。。。

楼主:
测试完了,这下不裂开了,原因就是螺丝胶,厌氧胶个933外壳起反应,这是个大问题,希望厂家看见能够测试一下外壳化学性质,不然以后真的要出问题了,sport和V2都不要上胶的所以没问题,金属舵机座的就完蛋了。

网友:
可以用透明指甲油代替螺丝胶 效果一样

网友:
我也是才装上没几天就断了,现在已经换了四个壳,打算不上螺丝胶试试。

楼主:
不上螺丝胶不会裂开l了,但是太危险了,希望厂家能关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