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问有没可以在草丛跑的车

楼主(2010-04-27):
正序浏览
 想搞一部暴力的车,可以在比较陡的地方跑。比如草丛,高低不平的泥地。
想要无刷的,暴力的。维护方便,跑完直接水一冲就ok那种。。

网友A:
summit当然正点啦,不过貌似LZ还想要暴力加无刷兼得啊!summit是有刷的不够暴力,如果LZ自己买回来改无刷的话倒是不错。不过RCFANS那边比较多反映summit的T-LOCK有个部件比较容易坏,这个要注意一下。

网友B:
学习;坦克,哪都看见你哦。

网友C:
SUMMIT
跑、爬都没问题
而且不止能防水,还能潜水!

网友D:
SUMMIT 这车你随便用水冲 这车可以潜水的, 大脚中像攀爬 攀爬中像大脚的车!

网友A:
要暴力、爬陡点的地方和草地泥地的话,LST2、SAVAGE、MAXX等系列都无问题,REVO的车架设计上比较近竞速卡车,跑速度、过弯有优势,但是越野时估计会比上面说的车系要稍差了一点。
要无刷的,除了LST2系列只有油动的外,上面说的其他三个系列的车都有无刷版,但是电车就算说明了防水也只是防泼水,直接水洗也有一定的风险的,这方面油车会做得比较好点。

网友E:
Traxxas E-revo / HPI Savage Flux

网友F:
有啊 EREVO5.9或SAVAGEX4.6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只是价格较高,4~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