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翼的摇控方向?

楼主(2010-04-27):
大家好啊,
新手刚入RC,因为之前练习的是电直,所以想请问一下,固翼的摇控方向是怎样的,
因为完全不了解固翼,所以无法在
模拟器
里正确的练习,希望固翼玩家人,可以教一下小弟,
老规矩.,先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遥控方向是什么意思?请完善你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道你要遥控去哪个方向啊

网友B:
遥控器与舵面的关系
面对机尾:遥控器方向摇杆向左打,垂直尾翼舵面向左摆动。升降摇杆向后拉,水平尾翼向上摆动。副翼摇杆向左打,机翼左副翼舵面向上摆动,机翼右副翼舵面向下摆动。如果不是,就是要调整遥控器对应的通道正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