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迷茫

楼主(2010-04-28):
2000毫安的镍氢
电池
,400毫安输出的
充电器
,充5小时吗?卖家说充2-3小时,请教各位老鸟。

网友A:
理论上5小时,但实际上,2000MAH你不可能彻底用光再充,再加上标称的水份, ,所以2-3小时是可能的,不过,你可以试试5小时充, 充电时注意电池温度不要太高,太高就说明过充了,要及时停充.

网友B:
怎么也要充6小时吧。你上网搜搜充电时间计算,有公式的

网友C:
那是卖家防止你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