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教 450 飞a123 3s 螺距 设置

楼主(2010-04-28):
刚刚入手两套飞客a123电池,因为之前的锂电池,使用不当刚刚一周就挂掉了,听说a123比较能用所以购买了,但是飞行的时候动力明显不足,不知道螺距和油门应该怎么设置,求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配置:好盈40a,浩马特3800kv,kds800陀螺

网友:
尽量用锂电,现在电池也不算太贵

网友:
看你玩什么动作3d类动作+-11度,油门100%一条直线,能防止掉转,航线类95 90 85 90 95
还要看什么电机

网友:
动力不足首先查电调,跟一个朋友一起飞的,123,60A电调,动力很足。

网友:
 3S A123 用原本飞 锂聚的 电机 飞肯定动力不足!! 如果要足动力要换电机的!!

XXD 的KV4380 的勉强可以!! AXKV4400 较好!! 朗宇的S2220 KV4500最好!!

楼主:
我是新手,刚刚能够保持悬停,暂时不飞3d。参考各位高手的推荐打算换动力,好盈60a电调,浩马特4200kv,怎么样

网友:
建议LIPO哦 那样会好点 3D 别省钱!

网友:
电机不太行,kv太低
建议红魔4500kv的电机

楼主:
现有条件手中的米不多了,最近单位的红事太多,工资已经见底了

网友A:
题目应该是:3S A123飞450 而不是450飞123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应该是:3S A123飞450 而不是450飞1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 初学 有很多词语使用不当

楼主:
ax 2220 4500kv 能否两种电池同时使用,电调选择多大的合适?

楼主:
自己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