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450配置

楼主(2010-04-28):
准备买个飞越450 V2
新手想请教下该配些什么配置比较适合.
本人乡下穷小子一个 配不起401 9257那些主流配置.
但想求一个稍逊与它们的配置.性价比觉高的..
希望大虾们能够指点 指点..
另外遥控器想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6EX  天地飞8  飞行者T810
如果上天地飞9的话和DSX7比哪个更值得投资呢?

网友:
好像是本地模友吧,当然上DSX7。

网友:
当然是DSX7莫属

网友:
好火的贴

网友:
6 exhp 不错的,初学够用了!·看你要花多少钱搞了!

楼主:
谢谢哈..我现在是面临两个选择 是选6EX呢还是DSX7
选后者资金暂时没那么充裕
还有就是电子设备方面 各位大虾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dx7因为以后总会换控的!我就是6ex买了又升级的10c.不如一次到位!电机Xxd电调好赢中特威,舵机就933吧,很主流配置!然后收二手的陀螺,锁尾!

网友A:
 不是所有人都会换控的 一步到位 DSX7就行了足够用了!! 上10C很多功能都是多余的!! 米不多的人正是适合!!! 6EX 是肯定不够用的!!

楼主:
名称                               数量           单价            总价
选到一套配置 不知价格是否合理 大家帮忙看看

KDS800                         1              180          180(固郎)
MD933                           3              75            225(恒吉)
MD922                          1               80            80(恒吉)
ZTW40A                        1              167          167(中特威)
S2216-KV3800            1              138          138(朗宇)
ACE3S-2200-25C         1              175          175(ACE)

原价格合计:965元  打8折778元

网友:
电池好象贵拉  不过有折扣  就不知道怎么算拉     配置自我评价不是很好  我也是菜鸟  仅供参考  嘿嘿

网友:
把折掉的钱贴到陀螺上,会省很多事情
401哪怕接个辉盛9G也能锁得过得去

网友:
前段时间买的T810用了一个多月就换dxs7,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人都会换控的 一步到位 DSX7就行了足够用了!! 上10C很多功能都是多余的!! 米不多的人正是适合!!! 6EX 是肯定不够用的!!
我的意思就是买DSX7免得以后再换控了...

网友:
陀螺仪你就用KDS800和922我这个菜鸟级的人物!都用着爽啊~~不骗你啊,但是你要调好才行,我的QQ是106116057,初学者没必要买什么好的配置,你也用不了那些玩意,

网友:
对了或者去收二手的啊,我现在天天在二手去转,有好东西就收了

楼主:
那我也混二手区跟你抢东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