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到底买普通还是3G?

楼主(2010-04-28):
下决心要入700E了,看了淘宝报价,普通版4725,3G版6750。原本对无副翼无视,但是算起来要是想买带副翼要比3G版同样配置多花至少1000多银子,对于YT 3G成熟度和调整难度的传闻,纠结了。
另外看见有
zsm3112
大侠到手3G版已经把电子设备全换成F的了,原厂的
DS610、
GP780+DS650性能和可靠性很垃圾吗?各位老师看法如何?
两个版本配置如下:
普通版:
●T-REX 700E空机套件组 X1
●铝合金尾管 X 1
●3K 碳纤尾管 X 1
●700M 无刷马达 X 1
●105mm 3K 碳纤尾旋翼 x 1set
自备遥控及电子设备:
●发射机(七动以上直昇机模式
遥控器
)
●接收机(七动以上)
●ESC电子
调速器
(12S Li-Po 80A以上)
●DS610数位伺服器X3
●GP780锁定式
陀螺仪
组(GP780+DS650)X1
●690D碳纤主旋翼X1组
●5A以上外接式BEC(ESC无内建BEC时使用)
●6S Li-Po 4500 ~ 5200mAh X2
●旋转式螺距规
3G版
●T-REX 700E 3G空机套件组 x1
●铝合金尾管 x1
●3K 碳纤尾管 x1
●700M 无刷马达 x1
●DS610数位伺服器X3
●3G无平衡翼系统 x1
●690D碳纤主旋翼 x1
●105mm 3K 碳纤尾旋翼 x1
●GP780锁定式陀螺仪组(GP780+DS650)x1
自备遥控及电子设备:
●发射机(七动以上直昇机模式遥控器)
●接收机(七动以上)
●ESC电子调速器(12S Li-Po 80A以上)
●5A以上外接式BEC(ESC无内建BEC时使用)
●6S Li-Po 4500 ~ 5200mAh X2
●旋转式螺距规

网友A:
的确是个很纠结的问题.
DS610是我用过的YT电子设备中,最可靠的东西了.当然,有鉴于本人的RP一直有问题,所以在700级别的飞机,我还是用了其他品牌的舵机.
相信10楼的朋友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 案.:loveliness:

网友B:
发烧友有发烧友的装备
我的飞机目前都是DS610
期待10楼的回覆

网友C:
3G的700E还是另配GP780陀螺仪

网友D:
我用610飞的,挺好

网友E:
呵呵 不是不行 只是一分价钱 一分货吗 嘿嘿

网友F:
想都不用想3G版本,3G比标准版本多一组690的桨,610*3、650*1还有3G系统,陀螺仪也可以不用了这些东西肯定比两个飞机的差价要超值的多的多,YT 6系列的舵机可靠性是不用猜疑了,桨怎么也值个400-500吧,陀螺仪的就算用780来算也够超值了,3G不用配陀螺仪的,系统中已经内含陀螺仪了

网友G:
3G操控跟手,又好飞
肯定是未来的趋势
如果亚拓3G不好调,那其他的就更难调了
建议买 3G版的

网友H:
如果买3G,
往回撤就容易调整,
普通版, 回旋余地小些
DS610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I:
我是新鸟,还是定了700E标准版。要上3G还是搞个V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