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xii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4-28):
开机显示Are you sure of reprogram?
让选择yes或no选完后可以正常进入使用无问题,但新数据不能记录关机后自动丢失

网友A:
每次开机都这样吗

楼主:
时间短没事不显示,但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显示,而且所有的新数据都不保存

网友B:
有可能是里面的存储纽扣电池没电了

网友C:
原帖由
jxxyfb
于 2010-4-28 18:03 发表
有可能是里面的存储纽扣电池没电了
9X2没有用于存储的纽扣电池!
9X才有后备纽扣电池
楼主确定下是9X2还是9X!

楼主:
我确定9XII黄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