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请问控里用锂电是否只要电压是3S的11.1就可以 ...
求教前辈,请问控里用锂电是否只要电压是3S的11.1就可以,C数和容量没任何关系

楼主(2010-04-28):
刚收到一个乐迪T6EAP控,还不错但有问题,
电池
仓弹片太紧,换电池不易
想自己装个3S电池,目前手上有个12C 3S的,容量忘了,不知能不能用,
会不会烧坏控啊?
求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
只有极性不要接反就可以。另最好不要用锂聚合物动力电池,充满电长时间放置会损坏电池,一些电池也会发胀可能损坏控。可以用放电C数低的电池作为控电,锂聚电池或者锂离子电池都可以。

网友A:
完全可以用。

网友B:
最好加入两个IN4007二极管。保险一点,电池也不会过放

楼主:
6楼的大哥,请问如何加,能给个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