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电源适配器

楼主(2010-04-28):
B6电源适配器要求用5A的,现手上有一3A的,求教一下各位模友3A能不能用,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可以,只要电流不超过3A就可以的。

网友:
可以用  b6设计是50w的  标配12v*5A=60w
如果你用3a的 充电电流设定就不能太高了  供电不足

网友:
目前12V4A正常使用中的人飘过……

网友A:
完全够用  你们想想 充什么电池用得着3A以上电流?

都是1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够用  你们想想 充什么电池用得着3A以上电流?

都是1C

a123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