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帮忙推荐款遥控器啊!!!!!!!( ...
我是新手!!!!!帮忙推荐款遥控器啊!!!!!!!(我发现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0-04-28):
我在上大学,用父母的钱。。。所以预算不高,500左右吧,想一直用的。等将来有钱再换。。。不过这个有点遥远,四年之内没什么希望。。。飞机到时候再说,,先练
模拟器
,问一下。。模拟器要不要买啊 还有
遥控器
有好多频率选哪种啊 我似乎纯新手。。。给点建议。。。想飞直飞。。。固定翼的是不是眼睛不好不能飞啊。。但是固定翼的据说好飞些。。大哥大姐们 帮个忙啊 帮忙选一款。。。要具体点的。。。型号啊 淘宝上哪买啊。。。我都不会看。。。谢谢大家啦 再加一个问题。。。
舵机
是什么啊。。。。干什么的、、、、

网友A:
二手6EX,一般在500~600之间

网友B:
同为大学生的 顶起,遥控器可以收二手的,楼上说的6ex就是不错的选择,频率随便,就在本论坛收就可以,只是到时和别人一起飞时要注意有没同频(同频不可以同时飞),有本地魔友请教最好,练模拟器也是必要的,买个xtr吧,40块左右,固定翼对学生来说投资相对少点,也较容易入门,也必会向你所说视力不好就不能飞,不存在这个问题,你非要考虑这问题的话,其实直机要求视力更好,舵机是拉动连杆控制飞机 舵面 从而 控制飞机 升降转弯的动作的 一个电子设备。

网友C:
500算有钱了,我预算才400,建议乐迪的T6EAP不错,初级功能都有,我买了一个,但稳定性待考验,不过应该不比天字牌差吧,当然有钱最好再选F牌或J牌.毕竟T6EAP只是6EX山塞版

网友D:
再加点钱买DX6I吧

网友E:
收个二手6EX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