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来报道,俺不是有米人刚定拉一套电子设备还有控请老 ...
新手来报道,俺不是有米人刚定拉一套电子设备还有控请老师给评价以下!!!

楼主(2010-04-28):
IMax B6 多功能智能平衡充电
(好盈) ESC-40A无刷电调
Futaba S9257 舵机, 适合电动直升机尾舵
XTR 模拟器新手练习必备
JR DSX7 2.4G版 遥控器(DSM2版
[GE POWER] 11.1V 2200MAH 20C航模/模型电池
2个 240
辉盛 MG90 9g舵机 全金属舵机
3个 126
价格是2700元 带运费~!不知道有没有买贵拉

网友A:
不是一般的贵哟

网友B:
B6淘宝好像是210吧...
陀螺仪用的是什么呀?
斜盘舵机应该换恒吉的MD933更合适 价格也才75一个 MG90不行

网友C:
基本上价格就这样的 差不了太多 不过MG90口碑不太好 不如933耐炸 还有陀螺就推荐401吧 对新手来说 省心很重要

网友D:
斜盘舵机顶不住~~~!建议换掉~其他的都还行!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他的店里没有933只好买个90了 哎没米啊 为拉省点运费 所以看他店有的都买拉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算买的可以没米拉 所以等模拟器练好拉再把JJ一块配齐!

网友C:
GY401建议在论坛上收二手的 只要功能正常 成色稍好点就可以 可以有效降低成本

网友F:
B6带电源的话价格不错
好盈电调带平衡放的价格差不多
其他LS各位都说得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401好收吗? 2手的价位大概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