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 俊翔6655 卖的这种50A电调是不是很差?

楼主(2010-04-28):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58fbbe82c38ca2ba41d73947d5c5dcc.htm
这个电调是不是非常差?我通电10次不到就冒烟坏了(包括试机),如果是很差只能自认倒霉贪图便宜。
大家给推荐一款好一点的电调,一定要有售后的,这家卖出的东西都没有售后。

网友A:
模型配件一般都没售后。

网友B:
你还要说说你是怎么样使用冒烟的啊,一般来说什么电调都会坏,你看看论坛上烧YT,HY,蝎子的多了.
便宜的电调主要是线性差,反正我飞450,用XXD的50A的没问题,结果用HY的40A的就烧了,难道就能说好盈比不上XXD?

网友C:
这家店。。。以前我经常在他家买东西。后来有一次拍的esky8.5g数字舵机,收到的是个假的;又一次拍的日冠DS929mg发给我的是CS929mg,害得我当数字舵机,开了陀螺仪的数字模式,直接把壳烧化;又一次拍的辉胜9克,发过来的是个山寨的9克,也是蓝壳,样子跟辉胜9g极像。。。(后两次区别都极小,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发现)。以后就再也没买过了。。。。。。

楼主:
东西肯定都有坏的时候,总不能试了几次就坏吧?
电调拆开看是UTC烧了一个,自己修吧!一个UTC 78D05L也没多贵
看来也有朋友在他那买到过“次品”,东西差但不要骗人就行,买以前我问的是XXD50A,他说有,发的确实这个电调,如果这个电调和XXD一样耐用也行。
和电调一起买的电机少课螺丝,开始我还以为这个外转制电机的外壳本来就是可以顺着轴上下活动的,结果不是,还有舵机外壳的螺丝也是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