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20接杆的锥孔不要夹头可以直接上什么刀具吗?

楼主(2010-04-28):
ER20的锥孔不要夹头可以直接上什么刀具吗?这个锥孔叫什么,比如说莫氏1号什么的,请内行的老大赐教,谢谢了!

网友:
楼主 87 元买的

网友:
ER夹头上有两个锥度.
轴端的是16度.
压帽端是120度.
如果后面有拉杆拉住,不然容易掉下来.
莫式锥度有自锁功能.因为角度很小.

网友:
貌似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