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脉喷的第一次

楼主(2010-04-28):
谁能解释下脉喷
发动机
的第一次工作过程啊!

网友A:
首先把压缩空气打入单向活门,或使发动机在空中运动,这时便有气流进入燃烧室,然后油咀喷油,火花塞点火燃烧。这时长尾喷管在燃气喷出后,由于燃气流的惯性作用,虽然燃烧室内的压强同外面大气的压强相等,仍会继续向外喷,所以在燃烧室内造成空气稀薄的现象,使压强显著降低到小于大气压,于是空气再次打开单向活门流入燃烧室,喷油点火燃烧,开始第二个循环。这样周而复始,发动机便可不断地工作了。这种发动机由进气到燃烧、排气的循环过程进行得很快,一秒钟大约可达40~50次。

网友A:
1.启动高压空气供应,并且开启燃油供应系统.同时高压空气将阀片吹开,燃油被带入燃烧室中混合,并且启动火星塞.
2.油气发生爆炸,单向阀被爆炸的压力给关闭,所有的气体只能从排气管出去.
3.燃烧完毕,产生负压现象,单向阀被负压吸开,油气与排气管中的火焰同时被吸进燃烧室,然后反回 2 直到燃油用尽或引擎被关闭为止.

楼主:
谢谢!懂了一半,是空气把油吸入燃烧室的吗,调试的时候用枪压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