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转速

楼主(2010-04-29):
请问500直升机马达KV1700  6S电池 最高转速是多少? 就马达转速  或者主旋翼转速也行~谢谢老鸟们

网友:
转速表测。

楼主:
大概转速呀~有这个设备还来问?

网友:
。。

主旋翼满油门1K5左右。悬停时应该在800转左右。

网友:
聚合物为3.0-3.3
A123为2.5-2.6
以上的电池电压为实际工作电压:

电机KV*电池电压*电机齿轮[除以大齿轮]*马达效率=桨理论转速

一般无刷马达效率按85%算

网友:
还要除去机械损失。无刷马达带上负载,可能转速只有理论转速的60%到70%之间。

网友:
最高2W5左右吧

网友:
主旋翼转速可能是2500左右吧,应该不会超过3000转的。

网友:
应该不超过2000

网友A:
都别瞎猜了...可以算出来:
电机KV*工作电压*电机齿齿数/大齿齿数*电机效率值*油门比例(齿轮传动效率很高,在此忽略效率值)
附:个人推荐一些常见直机的3D转速
450 3000rpm~3300rpm
500 2500rpm~2800rpm
600n 1800rpm~1950rpm
600e 1900rpm~2100rpm
700n 1700rpm~1800r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别瞎猜了...可以算出来:
电机KV*工作电压*电机齿齿数/大齿齿数*电机效率值*油门比例(齿轮传动效率很高,在此忽略效率值)
附:个人推荐一些常见直机的3D转速
450 3000rpm~3300rpm
500 2500rpm~2800rpm
600 ...
-----------------------------------

学习啦!!

楼主:
谢谢热心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