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电池接反了,怎么办,呜呜

楼主(2010-04-29):
我diy充电板的时候一时搞错顺序了,电池的平衡头的顺序是反的,刚开始不知道,将3s插入充电器,还奇怪怎么充电灯不亮的,然后换一个充电器试试,还是不行,后来看看平衡口原来是反序的,晕死了崩溃,现在2个充电器好像都坏了,怎么办,一般会坏哪里的?还能修吗?呜呜,看了下充电器没有烧坏的迹象,没有烧焦,就是下图的充电器
现在两个充电器的情况:
1。充电器电源灯亮,充电灯不亮,把电池插进充电器以后充电灯闪了一下,但是不能进入充电状态,根本充不进电,但是用万能表测平衡口压3.84,是坏哪里了?
2。这个充电器电源灯亮,充电灯半亮(不正常,正常是不亮的),就是电池还没插进去的时候充电灯都已经是半亮的状态了,插进电池的时候充电灯完全亮了,可以充电,但是电池充满了平衡很久,插了电池充了2小时了,充电灯都还不停止,但是电池也不过冲,

请问我的充电器是怎么了?我只是反插了一下而已,怎么坏的那么快,还能修吗?怎么办好????不要告诉我买新的

网友:
恭喜LZ.加油折腾

网友:
这个充电器象是买的,不象DIY的。

网友:
估计集成电路损坏。

网友:
这保护做得也太差了点

网友A:
这充电器也太简单了

不要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b6啊,看电路也就一个二极管和集成电路会坏

网友:
这种充电器直接丢了吧~~~~~~~~

网友:
充电器这东西省什么?充电器又不是电池是消耗品,买个质量好的可以用好久,好的充电器就算是反插了,也没事充电器自己会检测的,你运气还好就是这充电器坏了,如果是你的电池被挂了呢?你哭都哭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告诉我这就是著名的b6啊,看电路也就一个二极管和集成电路会坏

晕,这个怎么看都不是B6呀

网友:
焊接功力不错,整个版面都很好

网友B:
楼主在DIY什么,如果是这个充电器的话应该会修,如果是diy接口的话干脆1个字,扔,俩个字扔掉。

网友:
都会Diy了还不知道哪里坏了??再等等吧,有懂电路的朋友来回答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DIY什么,如果是这个充电器的话应该会修,如果是diy接口的话干脆1个字,扔,俩个字扔掉。

我diy的电池的接口万能电路板而已,我用这个来充3个1s电

网友:
底部还有元件,没法判断,看上去像个开关电源。用万用表把大功率电阻和二极管量量,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集成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
1。充电器电源灯亮,充电灯不亮,把电池插进充电器以后充电灯闪了一下,但是不能进入充电状态,根本充不进电,但是用万能表测平衡口电压还是正常的,就是不能充电了
平衡头上的电压各是多少啊 只要是充电输出口的 ...

不矛盾啊,第二个充电器是可以充进电,但是就平衡不了,就是中间那个电芯在充到4.14v的时候就上不去了

楼主:
看来是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diy充电板的时候一时搞错顺序了,电池的平衡头的顺序是反的,刚开始不知道,将3s插入充电器,还奇怪怎么充电灯不亮的,然后换一个充电器试试,还是不行,后来看看平衡口原来是反序的,晕死了崩溃,现在2个充电器好 ...

按你说的情况,开关管和脉宽调制集成块UC3842或UC3845都没烧坏,你查一下电路板背面作检测比较用的运放IC型号,应是这个IC坏了,按同型号换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