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男的独眼龙OSD到了,,但今晚居然,,

楼主(2010-04-29):
首先多谢杨教练给来测试,
今晚6点才到,,,
心痒啊
因为只有三周和即将51的缘故
装OSD,的时候,遇见了几个问题
插电后没菜单显示,,
多谢LOLO 和炒股票那个狼帮助,
原来是GPS没连好,
晚上马上就去夜航,,,,,,,
但是发现那电视有问题,,信号低于一个程度,就会黑屏,,
弄得有OSD都没有享受到,,反而吓一跳,,
最后只好不甘心的下来,,,
明天要连双显示器, 980还是要上, 一个为了录,一个是信号差不会立刻黑屏,,,,,
其中之一小段录像,ZI6今天也到了, 觉得还不错,
原来这OSD
飞完之后还可以显示最高速度,高度,和里程,,
挺方便喜欢喧哗的人的,
下午去飞的时候也黑了一下,
真是手忙脚乱,没意思
不过不黑的时候看着很爽

网友A:
普通的显示器不可用于FPV,黑屏会吓死人哦。

网友B:
你的电视黑屏是因为没有收到发射机的信号,然后电视的系统就会调出屏保,等恢复AV信号之后,这个屏保因为电视的微处理器处理的慢,不能及时更换为FPV的视频,所以可能会有几秒钟的等待,这的确是我也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把电视的屏保关了,也许会短一些!

网友B:
我也正是想用液晶显示器作为FPV的显示器,看来的确要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是柏通的图传,只要发射机没信号输入或是没信号的时候,接收机马上就会停止工作,也不输出AV信号,而我们这种显示器没有信号就会调出屏保,这如保在飞行时是致命的,其实图传的接收应该要给一个AV信号,无论发射机是否工作都有信号输出,这样就好了,可惜柏通的没有,不知道其它品牌的有没有!

网友A:
回楼上的,是你显示器的问题,专业监视屏幕,即便发射机没开,只插接收机,也会显示雪花,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黑屏,老版的金星990就是这样,不过目前市面上不知道是否多了一些山寨的990,不会显示雪花屏,而且画面显示不全,大家要注意。

网友C:
水獭的平衡仪没接上!哈哈

网友D:
一个比较笨的解决办法
如果lz想保护显示器的投资,继续使用这个显示器,就花几十DIY一个“视频中继器”,就是把无线接收器的输出接到7456的输入端,利用max7456芯片即使没有输入信号,也能产生视频输出信号的功能,防止显示器进入屏保。
不过也许显示器的屏保能关掉呢,呵呵,就当我没说哈

楼主:
谢谢大家,我在研究一下

网友E:
采用 JVC的DV录像机来采集信号。怎么样都不会黑屏。省心。不会像某款硬盘录像机,时不时的死机,吓死狼了。

网友B:
今天试了,显示器的屏保是不可能关掉的,失速的想法相当不错,我也想过,但是我不会做!

网友B:
已经PM失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