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20C的锂电变成10C或15C

楼主(2010-04-29):
请问各位如何将20C的锂电变成10C或15C

网友A:
多用

或者短路几次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
拿到我这里来,我跟你换!我有两块呢!
原本是20C,现在大概只有15左右!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用

高问下的高论!

或者短路几次试试

网友:
楼主钱多了没处花了

网友:
为什么要变呢!   想不明白!   C数只是说他的放电能力,  拿一个水池来说,C数只是他的瞬时放水量的大小  如果你口子开小点(取决于负载)不就自然水量就小了!

既然都买了,还要改 小 C数实在想不出是为什么??

网友:
加个0.1欧姆的电阻

网友:
还有嫌C数太高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改高有难度,变低方法多的是

网友B:
20C的可以直接当15C、10C的用啊!!没必要变。 就像一桶水和一杯水都可以一滴一滴的往外倒!反过来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C的可以直接当15C、10C的用啊!!没必要变。 就像一桶水和一杯水都可以一滴一滴的往外倒!反过来就不行!

估计是电机和电池电流大,电调容量小,怕烧电调,就限制下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电机和电池电流大,电调容量小,怕烧电调,就限制下电池

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电调就像抽水机,电机需要多少水就从电池抽多少,没听说抽水机放在大一点儿的水池里就烧了的,日。

网友:
多操几下  就变成5c的了

网友:
无知可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电调就像抽水机,电机需要多少水就从电池抽多少,没听说抽水机放在大一点儿的水池里就烧了的,日。

顶!

网友:
呵呵呵~~~~~~~~不用变小~~~~~~~

网友:
放地下踹一脚,踹扁,或许可以,哈哈
开玩笑哈,完全没必要的这么干,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
看的哥笑了 比较幽默的帖

网友:
不就是虚标一下就可以了吗?

想多少C都可以!

网友:
整个一个吃饱了撑的脑。

网友:
这帖雷人

网友:
我能把10C的改成50C的,成本只需几分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电调就像抽水机,电机需要多少水就从电池抽多少,没听说抽水机放在大一点儿的水池里就烧了的,日。

你用个2218,3600KV电机带5寸桨,用20C,2200MAH的3S1P电池,接20A的电调满油门试试,你看哪个先烧

网友:
过放几次,就变小了

网友:
多潜水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用记号笔将“2”改成“1”

网友:
楼主什么动机?————只有一个原因——————嫌重(一点点)

网友(2010-12-29):
楼主惭愧的再也不说话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

20C剪去1/4,就是15C  剪去1/2,就是10C,我吃口香糖的时候经常这样干

网友:
我家里白米有30斤,能不能变成20斤啊?我怕撑死。

网友:
没有办法的,要在买一组,就好啦,呵呵

网友:
C数向下兼容

网友:
最冷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