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指教下

楼主(2010-04-29):
用的JRDSX7的控,3800KV,13T
电机
,用的ZTW的电调,请给一个,合理的普通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还有3D的。谢谢,参考一下。最近飞机一开3D猛掉高度,所以准备把拉竿,球头全换了,顺边搞下螺距,油门。谢谢,小弟先谢过,祝大家5.1(爽飞,双飞)

网友A:
普通模式 油门: 0---70---100(exp开启), 螺距: -2---+5---+9 (exp关闭) 3D模式 油门: 100---80---100(exp开启), 螺距: -9---0---+9 (exp关闭)
从普通模式切换到3D, 瞬间会掉高度, 这是正常的

楼主:
太暴力了。。。。这个油门,转速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