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看这铸铝件镗孔要怎么弄

楼主(2010-04-29):
要在这个铸铝件上开个25MM的孔,深120MM,不知道至少要多大的铣床 和用什么样的镗刀  我目前打算上台西湖7025,不知道可否打工这个

铸件

铸件

网友(2011-03-06):
1 )这 125MM中。有精度配合的只有两头

2)7025加工这个可能性不大,就算是铝材料较容易加工,但125也超出的7025的加工能力

3)搞笑的方法是,用球笼刀,铣出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就是精度差点

网友:
加工中心上戳

网友:
将工件装到车床中托板上,用床头和尾座装夹膛刀加工,如果是批量加工需在中托板上装专用定位夹具,此类里面有缺口的深孔在铣床上很难加工

网友(2010-05-03):
铝应该很好加工的

网友:
铰孔用定制加长手铰刀

要用加长的,要去刀具厂定制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 铝的很好加工的

楼主:
决定上台车床做个夹具搞搞看,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楼主那东西应该是个整体,镗好孔再割开的。公差是两丝内的话就很好镗。

楼主:
是个铸铝件,

网友:
应该是个铸件吧?

网友:
太深了,行程有这么长,但刀没这么长

楼主:
感谢兄弟们的热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主轴套筒的行程,至少要有120mm的伸缩形程(只是120mm还是小了点,你量具都不好放进去测量孔径)
最好还是买那种方立柱的,可以用立柱行程进给

还要看你的精度要求,要求高的就别考虑自己做了,机器不行的, ...

开口处是铣床磨的,咨询了坛子里的老鸟,也说用铰刀可行,不知道绞刀精度好不好

网友A:
看你主轴套筒的行程,至少要有120mm的伸缩形程(只是120mm还是小了点,你量具都不好放进去测量孔径)
最好还是买那种方立柱的,可以用立柱行程进给

还要看你的精度要求,要求高的就别考虑自己做了,机器不行的,技术也是一个问题。

看样子底面那个开口是后加工的(貌似是线割),
那你可以考虑钻孔、扩孔、铰孔的工艺。7025足够了,甚至只要台大点的钻床就可以了,铰孔用定制加长手铰刀。铰玩孔后再铣下面的开口

网友:
不懂,学学

网友:
前后有同心度要求的,标准用卧式镗床,因为基准面同轴平行.   小铣床不用考虑. 小车床中拖上加工装夹具也可以...精度不及镗床

网友:
 拿来我帮你,,我的铣够行程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用车床,做个工装,应当比铣好,铣小了强度不够,铣大了成本也上去了。我正在研究16x120的半孔哪,你这个25x120应当更好做,都是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