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发动机

楼主(2010-04-29):
能不能把同级别的几个发动机串起来,当成多气缸发动机用啊,这样改行吗

楼主:
我觉得星型的比较好弄,还是不考虑串起来了吧

网友:
可以的 有些摩托车的发动机就是这样的有2个曲轴 用精密齿轮连接 ,忘了是什么车 串联发动机我看行但恐怕得很精密 要不然点火角有问题

楼主:
就是啊,弄成星型的发动机,应该没事

楼主:
精密的是汽油机,甲醇机简单多了,光看化油器就知道了,谁做个固定发动机的架子和齿轮啊,我出邮费材料费,加工费便宜点,我装发动机试试

网友:
纵列直排 的发动机曲轴要自己搞,很麻烦。

星形 的用一个大圆盘 输出,可能容易实现。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发动机输出轴安装上单向轴承(超越离合器?不懂瞎说的 )
即使有一台发动机停机也不会影响其他的。我是看到一种两个人骑的自行车想到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貌似很简单,原理很神秘
学习学习

网友:
研制多缸发动机是一个很精密的系统工程,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串起来或并起来的,曲轴,点火时间,进排气。。。。都是需要精密计算的,建议lz还是先看看发动机原理方面的书吧

网友:
军用的飞机有用的,上差速器。双发的直升机,还有鱼鹰都有用的。可以一台临时降落用(另一台有故障时)。

楼主:
齿轮都是一个方向转,稍微调一下,干涉应该不会很大吧

楼主:
谁能做一个试试啊,要不做个架子,我自己试,我没机床,做不了架子

网友:
呵呵,尝试!!等结果!

网友:
想法很前卫,发动机之间的干涉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甲醇发动机还用分火器?

网友:
不过点火要用分火器!这个模型好像不好弄啊

网友:
串联不好 一个发动机一个样 还是并联好 调整还方便

楼主:
做成星型发动机行吗?改好了我看看,要不给我做个支架,我自己安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