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光驱拆下来的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请问高手,光驱上的无刷
电机
是多少KV的,可以装什么型号的桨,飞什么飞机???请指教

网友A:
KV不详 一般配4025 或4030 不换磁钢 拉力也就100-150G 弄个小飞翼吧

网友B:
一般重新绕线,换N9磁铁,麻烦的要死。。。原来电机一个就好几百,做起来当然有成就感,现在20一个,懒得弄喽

网友C(2010-08-27):
20一个的能用吗??

网友D:
自己動手 可以享受製作過程和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