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焦头烂额求助!

楼主(2010-04-29):
4G6,2801pro的控,完全按说明书设定好以后对频,对频完成以后发现螺距是负的,慢慢推油门,螺距慢慢变成0,油门推到80左右才有升力出现。现在怀疑是机器出厂没调整好。求教各位老鸟,这个情况是不是只能靠调整舵机连杆来解决了?
另外,通过观察我判断,要从机械上提高这款飞机的螺距,好像只能靠等量加长3个舵机连杆来实现,请老鸟指教一下,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如果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还请各位不吝指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出厂的时候为了可以翻 舵距 就是这样的 你可以适当改变一下
出厂的状态 不适合新手飞 那样会摔的很惨的

网友:
右上方的 飞行模式(F.MODE)开关,拨到最前,你现在的模式应该是3D模式。

网友:
不行就重新设置油门及螺距曲线。

网友:
3D模式下 油门中立一般为 0度  负螺距为-10~-12  正螺距为 10~12
也可以通过调整舵量来完成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