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充电保姆原理图

楼主(2010-04-29):
最近充电器保姆比较火,我画了一个用继电器和定时器控制的充电切换电路。大伙看行不行?

原理图

原理图

楼主:
左边的是接平衡充接头,右边的是继电器和定时器的控制部分,画的是三组锂电。如果有多组,可以再加。

楼主:
一组锂电用一个有三组触点的小型继电器和一个能定时两到三小时左右的定时器,定时器有延时闭合和延时断开两组触点就行了。原理很简单。

网友:
这个俺不懂~~~

网友A:
定时器不是那么保险,电压检测+定时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不是那么保险,电压检测+定时比较保险

正确。

网友:
带电压检测最好,不过没电压检测的话用定时的办法也不错不过定的时间要长一些,要保险一点

网友:
你弄个出来用用知道就能不能用了!!!
我也不懂这东西!
哈哈

网友:
我一直想DIY一个充电保姆,不过没想好到底用MOS管 还是用继电器做开关呢

楼主:
用好的接触电阻小的继电器,线路简单。

楼主:
定电时间调的比充满电的时间长5分钟左右,就转换到下一组。

楼主:
新的设计

今天花时间,把定时充电保姆重新设计了一下,上传原理图,有用的话也能造福广大模友,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我以前做的就是这样的,用单片机控制,取充电器结束信号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2Bstarmoon

网友:
用单片机控制更方便,完全可以取充电器的充电完成信号作为切换标志。

楼主:
呵呵,LS的建议不错,我这个现在只是设计,还没有出样品。原理非常简单,有空的时候再做个样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