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520换齿后很涩?

楼主(2010-04-29):
怎么才能把它安装顺滑?

网友A:
上印度神油

网友B:
装配齿轮前先做一下整体检查工作。
在没安装齿轮之前,先将插头接接收机后上电,旋转电位器看电机是否转的顺畅,如果电机旋转有噪音或旋转涩的的话有可能是电机炸机扫膛了,如果电机声音很小且平顺的话,说明电机没问题,然后再逐个安装齿轮,每装一个齿轮就用手拨动齿轮看是否顺畅,如果顺畅的话就继续安装下一个齿轮。对了,要换齿轮得用放大镜检查每个齿轮的齿是否完好,最好整套齿轮一起换。估计是装配的问题,重新再装一次。

网友C:
上将说的真仔细!!!!1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