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康的A5水机首飞

楼主(2010-04-29):
康康的A5水机首飞
[fl

网友A:
差点插进水里就翻不过来了...

网友B:
顶了,降落好险

网友C:
水机就是如此
失速速度高点,注意点就好

网友D:
降落好险

网友E:
最后的着水不是操控者的本意,是失控、失速着水,幸好着水角度尚可,否则就折翼了。

网友F:
看看另一个版本的A5水机

楼主:
LS的更漂亮啊

网友G:
LZ的视频让我决定不出我的A5了。能上点细节吗?做了些什么改动没有?重心如何找的?谢谢!

楼主:
啥都没改,重心和小赛一样

网友H:
LZ是什么配置啊 用什么电机 电池 全机重量多少 重心位置 我买了个 飞不起来 手抛起飞还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