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恳请教,关于自制开关的知识

楼主(2010-04-29):
大家好:
      我在做船的时候发现买来的模型的船的开关不好,主要是里面的接触片是铝制的,而且接触片的接触面积相当小,我们都知道电流强度是和电阻成反比的,铝的导电能力比铜弱,并且接触面积决定电阻大小,所以这样的开关会影响电流强度,从而影响速度
     所以我想自己自制开关,希望能够有如下功能
1。制作简单,取材方便,我的身边只有各种铜片,铜丝等简单材料,加工工具也就是剪刀,美工刀等
2。能够在开关的接触片上产生足够的压紧力,因为只有产生了足够的压紧力才能减少接触电阻
    请大家教我自己改制开关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
 用 t 插啊,要不,弄个自动空气开关搞上去,反正重量要求又不高嘛
自制开关嘛,仿制一个过去的那种手拉的闸刀吧

网友:
船底钻两个洞,伸两根接线下去,下水就开,上水就关,全自动。

楼主:
Edward的想法不错哎,考虑中,不过水的电阻会不会比较大,所以影响转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