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3G无副翼烧尾舵机

楼主(2010-04-29):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的TY600无副翼系统(油直)连烧了两个锁尾舵机了,现在不敢再飞了。
第一个是FUTABA9254,接了电阻降压线,陀螺上宽窄频设置为1520宽频,DS/AS 设定为DS数位,原来没改之前已经用很久了,一直正常。改无副翼后第一次连续飞了4个起落没问题,隔了两天后再飞,还没起飞尾巴锁不住,检查后是尾舵不动了,以为是舵机正常损坏。于是换上全新的DS650,把降压线去掉,接电源开机约半小时舵机没有发热。第一次飞了6个起落一切正常,事隔三天再飞,第一个起落就在空中自旋炸机,证实又是尾舵烧毁。

楼主:
补充:我用的是A123接收电,难道是这个问题?
但其它的三只DS610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尾推组检查过了么?会不会卡?

楼主:
检查过的,非常灵活,因为这是我每次启动前必须做的工作。而且两个舵机都是在第二次烧毁,第一次飞都没问题。

网友:
严重怀疑LZ老婆看你玩飞机来气所以。。。。。

网友:
不会阿 我们这里2台600山鸡装ds650一直好好的
兄弟上图说明,没图没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风神的机子,原来没改无副翼之前用了很久9254,一点问题也没有的,改了无副翼后连烧两个。真的不知是什么问题啊,不找到原因不敢再飞了。

网友:
不知覺機體震動是尾舵殺手
舉個實例: 防震差的汽油直機,尾舵壽命耐不住兩趟飛行必掛

网友:
我的3G也没这个问题
A123是用几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A123是用两节6.6V,但其它的钭盘舵机和油门舵机都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另加一只尾陀螺不知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