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帮忙

楼主(2010-04-29):
本人设备DSX9飞450接受机是用的6通的,如何让AUX2(7通道)的
陀螺仪
感度换到GEAR(5通道)上? 本人新手 请详细指点。 谢谢!

网友A:
通过控的设置来定义~~~~~~~

网友B:
楼上说的好
而且要用手设
开完笑的,还是请各位前辈说清楚吧.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