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Crimson(深红)——我的自制2米滑翔机 视频奉上

楼主(2010-04-29):
前一段时间在论坛里与Youlan、a_m等高手一起讨论自己制作2米滑翔机的话题,令我产生了自己设计、制作一架2米模型的想法。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架命名为“深红”的模型完成了从设计、制作到完成的全部过程,现在我在这里将这一过程呈现给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更欢迎各位高手提出宝贵意见和看法~
如上所述,这架模型的制作基于对2米(姑且称为入门级热气流滑翔机)设计理念的一些构想。从气动外形的设计、翼型的选择、结构、材料、工艺的运用,留空性能和穿越性能的平衡进行实战探索。作为入门级的普及模型,在设计过程中强调材料使用的灵活性(没有采用昂贵、工艺复杂的复合材料)、结构工艺的合理性(在保证足够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控制总质量、重量分布、气动性能)、兼顾成本(可以安装Futaba3003之类的标准舵机、普及型两通道设备,对入门玩家更具有亲和力)。综合上述因素,“深红”采用了传统全木质结构,采用市售轻木、桐木、松木混合搭配(以达到最佳的强度/重量控制),操纵系统使用了本人闲置的两颗3003标准舵机,国产热缩蒙皮,起飞装置采用流行的Bungee(橡皮绳)弹射,其机翼结构强度也完全能够满足电动绞车牵引和山坡滑翔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具体技术参数如下:
翼展:                 1950毫米
翼弦宽:              220毫米
翼型:                 SD7037改
升力面积:         ~40平方分米
机身长:              1080毫米
水平尾翼翼展:    560毫米
垂直尾翼高度:    225毫米
总质量:              750克
下面分别就各部分设计中的一些思路做一相对具体的介绍,和大家探讨:
作为一架滑翔机来说,最最重要的部分莫过于机翼的设计和结构处理。首先就是翼型的选择。目前流行的2米以上滑翔机大体采用两类翼型,一类是所谓“平底翼型”,常见于传统的入门机型上,典型代表有Aquilla、Clark Y、Anderson SPICA等等,这类翼型安定性好,滑翔性尚可,但阻力大,穿越性差,不适于在有风天气飞行,另一类翼型多用于高科技的复合材料竞赛模型上,例如AG系列。这类翼型对制作精度要求很高(否则将无法体现其优越性能),相对厚度较小,穿越性能优异,用传统工艺、木质结构很难保证其外形的精确性,同时对结构强度的保证也比较麻烦。这类翼型显然不适合应用在入门机型上。还有一类翼型,在上世纪80年代比较流行,具有相对平底翼型更好的升阻比、滑翔性能,同时具备较大的相对厚度,工艺性比较好,这类翼型包括埃普勒E174、205,S3021、7055,SD7032、7037,HD48B等。经过折中考量,我为“深红”选择了SD7037翼型,并适当加大了前缘半径以优化失速性能,使用1.5毫米桐木制作翼肋,并挖出减轻孔,以期取得强度和重量的平衡。机翼采用角度适中的三折上反角,既能保证足够的安定性,也不至于损失过多的升力面积,反应迟钝,无法在大风天顺利盘旋。前缘上下均用1毫米轻木蒙板、与腹板一同构成D型盒状结构,增加抗扭强度。翼梁使用4x5毫米松木制作,后缘为6毫米轻木+2X5松木镶边,好处是可以将后缘做的比较薄,在保证强度和翼型的准确度的同时减轻重量。上下梁之间的腹板内段采用1毫米航空层板制作,外段为桐木片,中间挖孔,最大限度地保持机翼横向刚性,同时满足质量分配原则(尽可能集中在重心附近)。翼肋放样时预先扣除了蒙板和上下贴片的厚度,采用上下“工”字形贴片的好处是不需要对翼肋上下弧额外加工,同时可以大大提高蒙皮的光滑程度、附着强度,保持翼型的准确性,提高强度。贴片采用了与蒙板相同的1毫米轻木片制作。机翼根部采3毫米桐木翼肋,最内侧用两片翼肋重叠粘合后打磨出中段上反角斜度。中间打6毫米孔,插入碳管加玻璃纤维布缠绕的套管,用环氧胶封固在盒型翼梁中,插销采用3.5毫米的优质钢丝制作。机翼蒙板完成后再在翼根最内侧粘贴一片1毫米层板制作的全尺寸翼肋,提高强度。机翼完成后称重220克。
机翼部分完成后,其他部分就相对简单了很多。机身前段采用了2.5毫米硬桐木,后段为2.5毫米B级轻木(靠近树根部分密度较大的木料),开斜口拼接。机身上下采用4根6X6三角松木条补强,方便成型后修出圆角。机身下部前段用3毫米层板制作,保证牵引钩安装强度和着陆摩擦撞击强度,后段机身上部靠近翼台部分一段用3毫米层板加固,其余部分的上下贴片均采用3毫米桐木横贴。翼台部分机身内侧采用1毫米层板贴片加强,翼台用6X6毫米松木条削出翼型下弧形状及中段上反角斜度,机翼安装座采用3毫米层板加反爪螺帽,配合4个4毫米尼龙螺栓固定机翼。两个3003标准舵机并列安装在机身中部,推拉杆采用2毫米实心碳棒,并在机身后部中段增设隔板支撑管,保证其动作顺畅,不致纠结。机身尾部两侧推拉杆导出口贴1毫米层板加强。机身前段为透明PVC热压板制作的座舱盖,内部从前往后依次为配重舱、电池舱和接收机舱。接收机天线自机身下部开孔引出,末端待蒙皮完成后以透明胶固定。天线引出口靠前位置用海绵胶将其固定在机身底部内侧,这样既能令暴露在机身外的天线挺括舒展,又能避免天线从接收机引出部分承受不必要的拉力。机身内部全部隔框均用3毫米层板制作。
水平安定面前后缘厚度为5毫米、均使用松木以保证强度,升降舵前缘为松木,后缘为桐木,厚度过度为1.5毫米。安定面中部用桐木做出与机身粘合的基准面,中间开槽固定垂直安定面。构架完成后将各边缘打磨圆滑,安定面后缘及升降舵前缘开槽,蒙皮后粘接纸铰链。垂直安定面厚度4毫米,蒙皮后与水平安定面插接固定。方向舵面积适当放大,以提高2通道模型的转向盘旋性能。后缘过渡到1.5毫米。
这次制作采用了浙江某厂生产的热缩膜蒙皮,机身为深红色,机翼和尾翼为透明红。其中透明红蒙皮的使用非常痛苦,保护膜与蒙皮粘接过于紧密牢固,很难撕掉,希望厂家能够改进品质。
整个模型的美化采用简约风格,除文字外,唯一使用的图形源自一种澳洲特产的观赏鸟,十分漂亮的“深红玫瑰鹦鹉”——英文名称是Crimson Rosella
喜欢这个模型的同好请注意:我已将PDF图纸的压缩文件贴在如下链接中,请需要者自行下 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3841&extra=page%3D1

绘制1:1图纸

绘制1:1图纸

机身内部结构

机身内部结构

完成的尾翼框架

完成的尾翼框架

边缘打磨光滑

边缘打磨光滑

尾翼蒙皮完成效果

尾翼蒙皮完成效果

chenyi1288 -2 1531167697

网友:
赞一个,

手艺牛啊,
看看能不能抢到沙发

网友:
再一次称赞,顺便连板凳也抢了:loveliness:

楼主:
呵呵,沙发归你了,我继续贴图

继续机身部分的制作:

桦木块制作的牵引钩基座

桦木块制作的牵引钩基座

机身侧板和层板衬片

机身侧板和层板衬片

层板制作的翼肋样板,检查翼台形状

层板制作的翼肋样板,检查翼台形状

机身基本组合完成,设备到位

机身基本组合完成,设备到位

舵机翼台和牵引钩基座

舵机翼台和牵引钩基座

推拉杆导出孔层板补强片

推拉杆导出孔层板补强片

可调整的牵引钩位置

可调整的牵引钩位置

天线导出孔

天线导出孔

热压座舱盖~

热压座舱盖~

装上看看效果……内部喷上透明红

装上看看效果……内部喷上透明红

机身部分完成!

机身部分完成!

来几张特写

来几张特写

漂亮吗

漂亮吗

开关位置便于单手操作

开关位置便于单手操作

尾部特写,推拉杆的连接

尾部特写,推拉杆的连接

楼主:
机翼部分

开始机翼的制作:

三件法宝

三件法宝

削好的中段翼肋

削好的中段翼肋

挖出减轻孔

挖出减轻孔

全部翼肋完成

全部翼肋完成

开始架设

开始架设

做好的后缘

做好的后缘

骨架完成,等待蒙板

骨架完成,等待蒙板

右翼蒙板完成

右翼蒙板完成

翼尖用502加强

翼尖用502加强

翼根贴上层板翼肋

翼根贴上层板翼肋

等待蒙皮的机翼

等待蒙皮的机翼

固定机翼的4毫米尼龙螺栓

固定机翼的4毫米尼龙螺栓

网友:
 千万别喊俺高手……越深入才发觉自己越多不懂的地方。
看 triplane 的图,很整洁,这样的飞机,做出来,不舍得飞。

楼主:
完成啦

呵呵,a_m客气了啊~大家互相切磋就好~折腾了半天,上完成照吧!今天下午才拍的~

Crimson,我的深红

Crimson,我的深红

自己画了个小鹦鹉~

自己画了个小鹦鹉~

最后一张!贴图贴的累死了……

最后一张!贴图贴的累死了……

网友A:
沙发!
很不错,手工钢钢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很不错,手工钢钢的,谢谢分享!

谢谢鼓励!

网友B:
  全部完工啥时候破处

网友:
真是强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部完工啥时候破处
五一期间找jingcha叔叔一起飞

网友C:
高手中的高手。自叹弗如!
学习学习再学习。

国内模型论坛10年精华贴!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中的高手。自叹弗如!
学习学习再学习。

国内模型论坛10年精华贴!
鉴定完毕!

楼上言重了啊……哪里有那么厉害,呵呵

网友:
好帖~~~顶!!!谢谢LZ啊~~~~又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手工相當棒

网友:
说心里话,非常漂亮 ,我喜欢, 呵呵!!!!

网友:
配件蒙皮那些东西都是从俺家买的

网友:
好久不见的标准工艺,不错!

网友D:
相当赞了!楼主谦虚了。我尤其喜欢这个飞机的尾翼。镂空的效果很好看。另外我比较喜欢用轻木来做翼肋,那个桐木比较硬,也容易裂。做起来太纠结了,打磨的手都疼了。呵呵~想必楼主费了不少功夫吧!感觉飞机的舱盖可以改进下哦,不如吧舱盖加大一些,把部分机翼的前缘包进去,机翼机身融为一体。这样诱导阻力会小一些,而且飞机的头部也会更好看。个人观点哈!感觉这个机机的头部有点小了。等你试飞哈!要有弹射的过程哦!现在这个季节飞热气流应该最好了。不过要小心风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古董级的爱好者,打小就是削木头学模型的,自然是“旧情难忘”、“死不改悔”的那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赞了!楼主谦虚了。我尤其喜欢这个飞机的尾翼。镂空的效果很好看。另外我比较喜欢用轻木来做翼肋,那个桐木比较硬,也容易裂。做起来太纠结了,打磨的手都疼了。呵呵~想必楼主费了不少功夫吧!感觉飞机的舱盖可 ...
轻木翼肋的确好加工,但是同样厚度的木料,桐木的比强度要大很多。我之所以选择了桐木翼肋,轻木蒙板,就是希望平衡强度和重量的关系,做到“温柔的外表下面包含坚强的核心”,至于桐木翼肋增加的重量,完全可以用减轻孔来抵消。这也是此次制作中贯穿的一个思路。我粗略计算了一下,这副机翼足以承受150磅以上的拉力,绞车都应付得了。至于桐木脆硬的本质可以通过细心选择用材的纹路肌理来弥补。你说的舱盖很像Great Plane的经典机型Spirit,当初构思外形的时候也有参考过这架模型的轮廓特点。只是个人觉得热压成型的透明舱盖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过于脆弱,因此收小一点,避免意外损坏。
至于打磨,我的习惯是尽可能用斜口刀做到接近所需外形,尽可能把打磨的工作量减小到最少,一方面是木头灰太呛人,要戴口罩,另一方面,即便是用砂纸板打磨,也还会存在磨偏、磨“肉”的可能。
鸡鸡的头小,被RCGroup上的人戏称为“梭子鱼”,正好跟你的Guppy做个伴哈 俺木有DV,也没人帮俺拍,只好以后有机会再补上了。不过为了避免新飞机落入jingcha叔叔手里,禁飞期间还是不去冒险了…………

网友:
强帖
不得不顶啊

楼主:
其实在这次的制作过程中必须提到一点,就是平时做静态模型和手办模型使用的电动工具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制作效率。电动工具配合自己开发的采用蚀刻工艺生产的不锈钢圆锯片,切割木料层板事半功倍,省掉了不少切割打磨的功夫。推荐大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入手一套合用的电动工具。

网友:
确实好手艺!

网友:
这个机机比成品机还漂亮

网友:
很难得见到纯手工的模型了

现在很少有人手工打造模型了。玩模型重在过程的体味与结果的享受。

网友F:
我用那个挂钩挂墙上,我才不舍得去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那个挂钩挂墙上,我才不舍得去飞了。
呵~我的确用钩子挂墙上的,不过,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看的,否则只要做个外形就完了(中间做了十多年的拼装模型,都是只能看不能玩儿的)您说呢?

网友G:
强贴!佩服,现在有兴致做木机的少了很多,顶个

网友H:
这是我入魔以来见过最好的手工!!!! LZ做事态度严谨、条理清晰,佩服之至!!!
    我看过LZ的上一个帖子,为何实际制作没有采用DLG样子的十字尾翼?
    本人倒受您的启发是采用这样的尾翼结构做了一个1.8米的泡沫电滑,翼型:SD7032、3通道、大尾力臂;滑翔性能和安定性都不错,穿越性能不佳,昨日大风中飞丢了,呵呵呵

网友:
这手工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强贴!佩服,现在有兴致做木机的少了很多,顶个
呵呵,谢谢抬爱~因为小时候在少年宫里学的就是玩儿木头,到现在还是改不了……对复材有心理障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入魔以来见过最好的手工!!!! LZ做事态度严谨、条理清晰,佩服之至!!!
    我看过LZ的上一个帖子,为何实际制作没有采用DLG样子的十字尾翼?
    本人倒受您的启发是采用这样的尾翼结构做了一个 ...

谢谢您对我帖子的关注~
先对您的模型飞丢表示惋惜,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啊!泡沫机翼载荷小,要在大风天飞行,仅有穿越性能较好的翼型恐怕还不够,还跟上反角大小(安定性过好的模型对舵量反应比较迟钝,转弯比较笨拙)有关。如果一定要在风力较大的气象条件下飞行,最好牺牲一点留空时间,在重心附近增加配重物压载,提高翼载荷,从而达到提升穿越性能的目的。
对于您的问题,是这样的:在设计方案定稿以前,确实考虑过不同的尾翼布局。因为这次是全木质结构,相对于常见的DLG碳管尾梁采用V型支架抬起的尾翼,用尾管固定的垂直安定面,用在2米的木质机身上,显然很难满足强度的要求。另外,平尾前置或者后置(自由飞模型常见的布局,可能以部分原因是迫降机构的需要)、抬高成十字形,其实都只是为了减少固定翼面气流扰动,提高舵效,所以我这的模型上垂直安定面有一定的后退安排,作用是一样的。但同时保留了足够的长度与水平安定面插接,这样气动外形干净,同时也让垂尾的安装强度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