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烙铁架子的好东西

楼主(2010-04-29):
用废弃电脑的散热片上的铝块做烙铁架子不错,铝的导热性好,在上面挫出口子,放电烙铁很棒

网友:
 恩,做个出来看看

网友:
不好散热太快。

网友:
就是不用加工方便。

网友A:
 玻璃烟灰缸做烙铁架子俺也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烟灰缸做烙铁架子俺也用了几十年了

 平时在家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玻璃烟灰缸做烙铁架子俺也用了几十年了

网友:
是为了放烙铁  不是为了散热啊 哪好?

网友:
烙铁干什么的?拿来焊东西的啊,散热好,等你用的时候你就郁闷了

网友:
没有烙铁架子就找根铁丝随弯一个算了,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网友B:
我用铜焊条自己窝一个  很好有

网友:
楼主可能用的不是恒温烙铁。

网友(2010-06-05):
搞个电热毯上的开关接上去不是更爽,不用的时候开低档,用的时候开高档。然后再加个人走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铜焊条自己窝一个  很好有

 原来“窝”是这个字啊以后在也不用弯了

网友C:
用口叼著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口叼著不就完了

漏电的话,嘴就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