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我的螺距怎么调角度都达不到11 0 -11呢?

楼主(2010-04-29):
螺距规套上
,
我把控的油门打到100 50 0三个位时,我的450
螺距分别为8 0 -8,怎么也调连杆也调不到论坛技术帖里的11 0 -11,哪位老鸟指点下我吧?
斜盘
舵机
舵臂和连杆是垂直的,我用的是DXS7的控,我的设置AILE+60%,ELEV+60%,PIT-60%

网友A:
試試把混控里的PIT值%調大一點看看

网友B:
调控的螺距值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二三楼正解!

网友E:
LZ看看你的斜盘舵机舵臂用的哪个孔?一般应该用第三个孔,以保证连杆垂直。
当然PITCH行程的设置可能性更加大一些。Futaba的控这一项是在Swash AFR里面的。

网友F:
调整连杆或者加大遥控PITCH的行程

网友G:
借地学习一下

网友:
地板正解

网友H:
我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