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2212 KV2200 的电机 可以配1060的浆吗?请高手指导 谢谢

楼主(2010-04-29):
新西达2212  KV2200 的电机  可以配1060的浆吗?请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
3S的话,最好还是配6040以下的。

网友:
900kv配1060桨差不多。

网友:
3S下配10寸桨=悲剧

楼主:
看了一个有关浆 电机 电池的帖  但我们6个人一起玩的   新西达2208  2600KV  配7040的浆  爽飞 暴飞   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
LZ参考
天行者三角翼,2212/2200kv,6040浆,3s20c电池,3/4油门浆失速,全油射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个有关浆 电机 电池的帖  但我们6个人一起玩的   新西达2208  2600KV  配7040的浆  爽飞 暴飞   我就搞不懂了!!!

1. 有可能电池是2S而不是3S。
2. 假如电池用的也是3S,全程油门控制在30%以下,倒是未必会过载。
3. 如果是追求暴力去这样压榨动力设备,我只有一句话,谁能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

2208 2600rpm/V电机的最大允许持续电流估计也就15A左右,3S电池还要上7×4的桨,估计实际电流要奔30A去了,偶尔扛几分钟也许看不出有什么不对,但是电机电调和电池挂掉肯定不会很遥远。

网友:
我自己的配置:
1500mm翼展,XXD 2217电机+30A电调+1050浆+3S 2200MAH  20C =1020g推力,爽飞~~~
实测载荷最大电流21.5A

网友:
准备烧电调吧!

网友:
1060要配1000kv以下的桨  3s
2200kv配6040一下  2600kv配5030  3s

网友:
刚试验过 2212KV1400配9050和8060桨都不行,电机运转不到1分钟,非常烫。KV2200上1060恐怕。。。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   我们的配置  3s 11.1 1300 电池  40a电调  2208  kv2600的电机   kt苏27   重430到500多的都有  爽飞  暴飞    我们是贵阳的  贵阳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   验证一下

网友:
2212KV2200在3S电下最大带7035桨,动力澎湃!!在2S下带1047桨也不错,楼主一直没有说自己用的电池是多少S的。

网友:
2212kv1500的配过1047桨、

网友(2010-10-02):
我有一个KV2200的,3S锂电,尾推起飞重量约在590克,试了5043----没用;试了6040----没用;试了7035----要最大油门才能飞,最后试了7060(没其它桨了)----一个字,爽,但是终究没时间去试飞,不知会不会烧东西,这有待证明----就算烧也豁出去了,实践出真知嘛

网友(2010-12-06):
接LS。同样的配置,用北极星实践证明,上7060桨超过1分钟(30A电调)以后是个悲剧,有机会再做,试7040的桨

网友:
5030 6030

网友:
会烧的

会烧的

网友:
可以,但是你要找到3.7V的电池和支持3.7V的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地面测试 肯定会热的厉害,到了 空中电流 很小的

网友:
结果证明,3S下,30A电调要上7寸以下的桨

网友:
我晕!  我2212  KV1400  用 2S电才敢配1047(用3S  全油门1分钟把你手烫掉一层皮)     你KV2200上1047? 用1S电吧(开个玩笑)  汗!!!!!

还有人说  2212  KV2200  用2S配1047?  你别误导他了   不用全油门    一半油门   3分钟   包你烧

网友B:
我用2212 2200kv 配7060桨飞北极星,很爽,电调加大散热片并装在机外,一块电下来电调温热,电机有点热,但可手摸不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2212 2200kv 配7060桨飞北极星,很爽,电调加大散热片并装在机外,一块电下来电调温热,电机有点热,但可手摸不烫手。

皓业7060减速桨的负载比8寸桨还离谱,你要用的3S电池,很难相信电调电机仅仅是温热,冒烟都不奇怪。

网友:
大家为何偏爱kv值高的电机呢?第一点不行吗?